天车遥控器F21-E2B耗电有点异常

楼主(2018-02-25):
没用多久(1个月)就要换2节5号电池

网友A:
耗电与信号强度成正比。这个没办法吧?要么换大容量电池,要么减小信号强度。取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电与信号强度成正比。这个没办法吧?要么换大容量电池,要么减小信号强度。取其一。
4台天车4个遥控,就这个遥控耗电异常,经常换电池(并没有频繁使用)

网友A:
哦?有同类比较呀?那就好办了,先看看省电的工作状态的电流,用万用表测即可,再看看这个问题的遥控器。先把数据搞到手,下一步就是电路上元器件的排查了。应该能找到原因的。
另外给制造商的技术支持打电话,寻求帮助。

网友B:
电池用好一点的,比如南孚电池。

网友C:
两台对比着修,估计快点

网友D:
这个问题遇到过,没有办法只能不停的换电池。。也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E:
一星期一换的路过

网友F:
实话说,这个遥控影响你耗电的你就换那电解电容就算了,其他的也不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星期一换的路过
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话说,这个遥控影响你耗电的你就换那电解电容就算了,其他的也不好修的
其他的确实不好弄

网友G:
对比检测一下静态电流。看看是不是有漏电 看那板子好像除了按键和电容外真的没什么可修的了,芯片基本不用考虑维修!

网友H:
你可以改一下,改成四节的,两节并在一起使用,应该时间长一点!

网友I:
增加电池容量

网友J:
多备电池,一般也没有它法,也可以考虑并联电池

网友K:
电路板内部故障引起,遇到过多次,一般都是使用环境差导致。维修难度较大,都是采取换新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电路板内部故障引起,遇到过多次,一般都是使用环境差导致。维修难度较大,都是采取换新来解决。
WD40清洗下行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电路板内部故障引起,遇到过多次,一般都是使用环境差导致。维修难度较大,都是采取换新来解决。
WD40清洗下行不?
试过99.9%的酒精清洗,没有效果。

网友L:
应该是里面那个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自己淘一个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里面那个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自己淘一个更换试试
没看到有电源管理芯片啊,只有个主芯片

网友M:
回复 网友B:
南孚电池真那么耐用吗?我通常用惠州的德赛或者超霸,也算是支持本地产品了。

网友N:
检查下是否潮湿或者线路由问题存在漏电现象,如果有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检查下是否潮湿或者线路由问题存在漏电现象,如果有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我拍的照明显很干燥,盒盖有密封,不存在潮湿情况

网友O:
我们公司有七八台这种遥控器的行车试过有一台接收器坏了,就更换了一套新的,遥控器用南孚、超霸也就一个星期左右,拆开检查元件没有发现问题,测量静态电流(不按按键时)电流比其他使用时间长的大很多,判断是电路板(多层)漏电,找商家更换一套(保用三个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们公司有七八台这种遥控器的行车试过有一台接收器坏了,就更换了一套新的,遥控器用南孚、超霸也就一个星期左右,拆开检查元件没有发现问题,测量静态电流(不按按键时)电流比其他使用时间长的大很多,判断是电路板(多层)漏电,找商家更换一套(保用三个月)正常的。
看来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的太频繁了,24小时遥控不停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