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F0001

楼主(2018-02-25):
MM440变频器不带负载不报F0001,一带负载启动就报F0001,复位够再启动还报

网友A:
有电机接另一个电机试下;

网友B:
检测一下你的负载的电机是否正常,尽量解体检查,不然就算有问题都难发现,变频器对负载的检测还是比较灵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没问题的,其他变频器用着正常

网友C:
编辑成空白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辑成空白的了?
忽然惊现的神贴,已经解决bug了,让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