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F0001故障

楼主(2018-02-25):
MM440变频器不带负载不报F0001,一带负载后启动就报F0001,复位后再启动还报F0001,请教各位大师,我该如何排查

网友A:
F0001是什么故障,请说明。

网友B:
查下电机是不有问题,然白看下设置起动时间和电机功率。

网友C:
  谢谢楼上师傅的热心相助

网友D:
先排除负载的可能性

网友E:
2个电流检测光耦附近和板扦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