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5):
听别人说这个也有学问,放在什么位置都有讲究,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A:
这叫什么真不知道,这个是可调上高水位线

网友B:
很简单 试试就知道!用在清水还可以。这个黄色的里面是沙子 开关里面是一个钢球和一个微动开关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喜欢砸开看看

网友C:
是调节水位的上下限的,原理,说明书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试试就知道!用在清水还可以。这个黄色的里面是沙子 开关里面是一个钢球和一个微动开关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喜欢砸开看看
我也知道,我想知道放在浮球大约什么位置好??

网友D:
根据水池的大小调节。个人感觉这个水位传感器并不好。容易失灵。

网友E:
浮球的动作角度是一样的,调整平衡锤的高度可高低水位动作范围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自家的是安装在水箱中间位置,当然 我是水箱是卧式的,使用还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浮球的动作角度是一样的,调整平衡锤的高度可高低水位动作范围
太谢谢你了  能给你分不  太给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根据水池的大小调节。个人感觉这个水位传感器并不好。容易失灵。
确实如此,也遇到过失灵的。。拆下来用表量没有问题,装上确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