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新年第一天上班就无语:开炉加热半小时控制器报故障(20180226)

楼主(2018-02-25):
昨天开炉检查的时候看到黑色灰尘还以为是正常的,结果今早开炉加热半小时就发现声音不对了,果真控制器就报故障了,还好发现的早,不然还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刚加热温度才200多一点,温度到1100就完了)现在有的搞了,把铜电极和石墨电极的禁锢螺帽都给完全烧没有了,铜电极丝牙也废了,还要外加工

网友A:
难道是热处理设备需要这么高的温度吗?

网友B:
没看明白
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C:
什么炉子?

网友D:
不认识这个东西,黑色代表什么?

网友E:
电极是烧熔化了?

网友F:
黑色是电极烧损落下的灰尘?
控制器报警,会停止加工吧。

网友G:
设备有时候就怕停,回潮绝缘不行了?

网友H:
这是个什么设备呢?那个控制器是控制加热用的吧!

网友I:
工业加热炉如果长时间提机重新开机需要做除湿除尘处理,否则设备很容易坏尤其是有些年份的老设备。

网友J:
找到烧坏的原因没有?受潮、接触不良还是另有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熔炉

楼主:
回复 网友J:
加热板接触不良引起的,烧坏了一个铜电极,一个石墨电极及隔离瓦片,又要去掉1W多,老板不爽了

网友K:
控制器不受控制时会有烧融的危险,如果报警就不怕被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K:
加热器失控PLC会报警的

网友L:
不幸中的万幸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发现的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