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5):
我们有一套照相检测系统,检测高速带上的易拉罐。但是这个高速带(罐速2000/分钟左右)经常出问题,就是耐磨条偏磨 罐子打滑等。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吗?因为照相机的镜头是固定不动的,看图

这个就是因为运行中耐磨条磨损导致罐子倾斜不正导致的异常踢罐

网友A:
两侧加装纠偏的软毛刷如何?

网友B:
用金属的怎么样,我在家啤酒厂看到的是铝的传输带

网友C:
每分钟2000罐,也就是每秒接近34罐,这个每罐通过时间30mS,应该是属于火星的超高速

网友D:
2000应该是长度单位吧?没标明单位,是mm单位?也就是2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侧有带耐磨条的护栏,没什么问题,现在是罐子下面耐磨条磨损导致的罐子垂直方向的轻微倾斜

楼主:
回复 网友E:
金属的还真没见过,谢谢了 我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目前还在地球发展 照相机的极限速度是2200罐没分钟。 易拉罐生产就是靠跑量, 这个不算难吧!以前我们跑1700的速度 有一套分罐装置,一排变2排 靠电磁阀隔一个吹一个,比这个要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2000是照相机每分钟通过2000个易拉罐,我也不知道线速度是多少 改天我上个设备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侧有带耐磨条的护栏,没什么问题,现在是罐子下面耐磨条磨损导致的罐子垂直方向的轻微倾斜
护栏可能是与输送带一体的吗?这样的话可能就跟着一起倾斜了。
我的意思是要以镜头为参照以使易拉罐口与镜头两个平面平行。

网友C:
我在90年代做过电阻生产线,那个是3300个/分,不过那个电阻很小!!
易拉罐一般是直径60-80mm,取中间值70mm,2000个每分钟,140米/分的高速输送线,这个控制易拉罐准确停车实在要技术了

网友C:
我们大多数都是做技术的,140米/分的输送线,造不出来——还要能准确控制这种生产线的产品停止——易拉罐,尤其是140米/分空易拉罐的准确停车,这个实在算高技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停车,在线检测

网友F: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

网友G:
感觉速度好快呀,不太好搞,状态的改变会有连锁反映的。

网友H:
罐子下面耐磨条磨损导致的罐子垂直方向的轻微倾斜~既然确定是这个问题,解决应该不困难。
方便上个相机位置传送带图。
看来不是系统相应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那可够快的。眼花缭乱的那种哈。

网友I:
想请教下楼主,生产线是怎样执行不合格踢罐的;我正在为电子元件封装头疼,我想从600个/分钟提高到1000个/分钟。

网友I:
回复 网友C:
请问大神,您做电阻生产线是怎样做到高速分拣的,想了解下动作执行机构。正在搞封装设备

网友J:
1.环境因素,尽量避免风吹、灰尘,恒温。
2.静电释放。
3.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罐子是靠真空吸附在带子上的!毛刷应该是起不到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用电磁阀吹出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解决也是很简单,就是更换耐磨条和带子! 但是太频繁,停机损失很大。并且限于机械人员的水平每次更换安装后都不正 需要我们调节画面设置 很烦啊!

网友A:
那可不可以反过来做,相机自动找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相机镜头是固定的,调节也只有 高低和左右,没法调出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