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

楼主(2018-02-26):
求汇川变频器驱动板图纸

楼主:
汇川变频器通电无显示故障

网友A:
汇川看下开关管是否有击穿,如无明细坏件,基本上都是驱动板电容老化引起的。

网友B:
电源板坏了。电源板一般很简单。很好修,不需要图纸。3844芯片驱动

网友C:
这肯定是电源问题,你看看给3844供电的电容是不是容量不足了。

楼主:
有一只10v1000uf电容鼓,工换通电还是不行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D:
看看充电电阻坏没有?其次就是电源驱动板坏了。

楼主:
电源驱动板具体要查哪部分,请高手指点

楼主:
通电后听到继电器不断吸合的声音

楼主:
线路板更换原件后表面应怎样处理,求老师指点

楼主:
求三晶变频器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