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6):
请教一下,西门子高压变频器M6SR3报power supply故障,输入电源24V,15V,5V均正常,除了主板和光纤板未更换,其余板件均一一更换,故障仍未消除,请问该如何解决该故障,谢谢

网友A:
显示电源供电问题,那柜内微型断路器是否合上?380V控制电是否正常?

网友B:
西门子中压变频,知道人比较少。专业性比较强。

网友C:
西门子是收购罗宾康的,看看进线端子有没有线松了,这个故障也许是PLC报的

楼主:
根据检查应该是主板电源检测回路故障,更换主板后报警消除,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