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8-02-26):
欧姆龙CPM1A的模拟量扩展模块是不是自带A/D转换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
模拟量当然是AD转换的。

网友B:
呵呵;需要你在主机的程序里编程处理;

网友C:
这款plc支持模块不是很多。比较老款,应该选用CP1E

网友D:
这问题??模拟量当然有AD转换的功能了

网友B:
有些品牌的A/D扩展装后对应的转换值直接对应寄存器,不需要编写转换的程序,直接读取对应寄存器的值就行了;
楼主大约是想问的这个;

网友E:
新的模块一般不需要转换,直接读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新的模块一般不需要转换,直接读寄存器。
呵呵;要看具体的品牌及模块型号;
OMRON CPM1A的是需要程序的;

网友F:
A/D模块当然自带转换啦,但你要通过程序告诉它如何转换---设置+激活

网友G:
呵呵;要看具体的品牌及模块型号;
OMRON CPM1A的是需要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