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6):
在用的是信捷XC3-32的PLC,信捷的指令和三菱的大同小异。
打印机是SPRT的热敏打印机,说明书见附件。
******************************************************
之前都是用触摸屏直接驱动打印机,现在要求用PLC直接驱动打印机。
不知道PLC应该发送什么指令,格式,怎么发送指令,才能让打印机打印。
打印内容只要数字/字母就行
******************************************************
PLC新手
求大神提点指导

楼主:
我直接用send指令发字符串过去,打印机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先发送什么开始打印指令,或者发送的指令有格式要求。

网友A:
先用电脑串口输出能打印,再根据输出的命令用PLC串口输出;

网友B:
这个真的还没有碰到这个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尝试串口发送字符/汉字/数字 可以打印,但是每一次发送都要开关串口一次。

第二个就是怎么发中文代码,实现发送代码打出来是中文,我用《国标(GB2312-80)汉字编码对照表》里面的编码,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些别的代码。直接输入4位数字代码,就是打印数字本身ASCII码。没法打印中文(因为最后要实现PLC打印,PLC不能发送保存中文)

网友C:
串行通讯,按打印机说明书发送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西门子200的见过几次这样用的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中文“啊”汉字区位码是1601,那么应该发送什么给打印机呢,直接发送1601,那就会打印出“1601”这几个数字了,但是我是想打印“啊”字。
所以我应该发送什么,求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搞定了,区位码转机内码就可以了。

现在最后的问题是,每次指令都需要重新开关串口,这种问题有人遇到吗?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