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6):
求问各位老师傅,炼铁厂烧结环冷机换了一台三菱变频器A700,基本参数设置后,调试运行中,手动控制时候,电位器跳动频率,环冷机速度变化正常,切到远程控制时候,模拟量控制频率,环冷机速度无变化,变频器显示频率不变。模拟量输入端子4,已选择4-20ma信号,拨码开关也置于ON,AU_SD也短接了,就是频率不改变。怎么回事。

网友A:
1、检查参数设定;
2、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输入的4~20mA信号是否变化;

网友B:
输入电流是否有变化,频率给定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C:
你指的远程控制,是通过模拟量,模拟量是是通过什么发出来的,测量一下模拟量的电压或者电流

网友D:
这个你的参数改了没有?
频率来源改为模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万用表测4和5端子模拟量输入电流,19ma~4ma有变化,这个都正常,因为我们环冷机是两台11Kw电机驱动运行的,所以我就简单设置了下电机容量,电机极数,上下限频率,保护电流等。然后就是4端子设置的4ma~20ma信号,并把端子拨码开关打到了电流状态,AU_SD过万转远程档。启动后,就是电位器调频率有效,模拟量调频率不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拟量输入端子是4和5,我把端子4选择设置成4~20ma信号,也把电路板上4的拨码打到ON状态,AU_SD也过万转远程档了。我确定模拟量4和5端子选择没问题。我觉得还是参数设置的事,因为说明书上有好多控制方法。。。我们以前用的是A500,参数代码不一样,也没法拷贝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频率来源是P多少??我记得参数一览表里没有频率来源代码吧?你说的是模拟量输入端子4的选择嚒??您看看我回复其他楼的回答

网友E:
这个也不算远程控制吧,实际就是模拟量的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明天到厂里试试,可否加个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