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6):
师傅们好 我今天用200smart 向导写的程序控制伺服 我给伺服电机加了个正限位lmt+ 用的是三根线npn传感器 我设置lmt+ 下限低电平为1 不知道为什么 goto指令一直报错lmt被激活 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A:
你用的是那种模式下的控制,还有你好像帖子发错地方了

网友B:
很简单如果是正逻辑的话你看那个输入指示灯点亮就表示限位动作,负逻辑的话就是输入点指示灯不亮给示限位动作;

网友B:
注意方向,LMT+是正方向限位,LMT-是反方向限位

网友C:
限位是有正逻辑和反逻辑的,你试试看短接是不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