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6):
台达官网下载的资料是繁体字,也没有相关解释,想问一下图中这个PTP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1.PTP:Pose to Pose的意思。动作指令的一种。
2.与动作轨迹无关,以机械手的工具顶端为目标位臵(ge)使其动作的动作方法。
3.PTP动作使用各个关节上配置的电动机,使机械手通过最短的路径达到目标位置。运动速度快,缺点是运动轨迹没办法预测。
4.要指定PTP动作速度和加减速,就用对应的指令符号。
5.另外,由于机器人系统在两点件使用最快的路线定位,所以不能走的路线要预先知道的好。接下来就是编一个PTP运动了。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1.PTP:Pose to Pose的意思。动作指令的一种。
2.与动作轨迹无关,以机械手的工具顶端为目标位臵(ge)使其动作的动作方法。
3.PTP动作使用各个关节上配置的电动机,使机械手通过最短的路径达到目标位置。运动速度快,缺点是运动轨迹没办法预测。
4.要指定PTP动作速度和加减速,就用对应的指令符号。
5.另外,由于机器人系统在两点件使用最快的路线定位,所以不能走的路线要预先知道的好。接下来就是编一个PTP运动了。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谢了,等我慢慢消化一下第2点那个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这里是目标位置的意思。我这有其他品牌的这个PTP动作指令的运动轨迹图解,需要的话回头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