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7):
如果设备是直线式机构,多工序加工。在自动运行过程中有一个工位的一个气缸或者多个工位的气缸卡死异常,此时不按急停或者不手动拔掉气缸的气管排气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种异常(要求排除故障后,能继续按照刚才运行到的步骤继续运行下去)气缸都是单电控的,失电就复位。采用的是起保停方式编程。希望给出个思路或者程序框架。主要是不想按急停,排除故障后能继续工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当其中有一个工位的气缸出现异常,设备提示报警,其他工位正常运行完等待循环结束,要是该异常工位不拔掉气缸气管排故的话设备无法一个循环结束,从而不能连续运行(此时是自动运行中,无法手动操作,因为把自动运行标志串在了手动状态的条件中,实现手自动互锁了)如按急停的话,设备是都回起始位,那么出现异常的工位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该工序没有加工完出现的异常,另一种是加工完了,气缸在后退时的故障,当再启动时,出现异常的工序工件被位移到下一个工序,怎么来判断应不应加工呢。还有就是排废工位如果出现排废故障报警,此时废品未被排出,按急停后,再启动时,废品会流到合格品。(各工位都是工件移位到位后才开始动作的)

网友A:
顺序控制循环的程序,可以在气缸输出步骤,定时产生故障
如气缸顶出超过3S还未达到限位,则判断故障,中断程序,此时可加入外部断开点,当故障排除后继续当前步骤

网友B:
有手动信号就好办,出现报警,工序停在当下,排除故障后,按相应手动信号继续,如果设置故障(已)排除按钮,操作工回会给你点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夹紧缸为例,当出现H20.0夹紧报警时,如果把H20.0串进控制100.00的网路里,那么夹紧缸再出现异常时会自动复位,我想做成手动复位处理好故障,再按消除报警设备继续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程序自动运行时手动就无法操作了,因为把自动标志串进了手动条件里进行手自动互锁用

网友C:
把设备切成手动,排除故障后,切回自动,故障解除,继续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上面回帖发的图片您能看到不?着这个程序切了也没用,麻烦您指导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A:
回复 楼主:
顺序控制,建议你用SET\RSET指令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写的一个小程序,你帮我看看,大程序工位比较多,没用过顺控一时半会还真是琢磨不透,感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要有两套中间辅助继电器,驱动输出,手动一套,自动一套,具体的程序比较麻烦,应该不是你上的图可以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给你发附件,,图片不直观,你可以看一下,怎么手自切换不干扰只需指点一个动作就好了,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程序自动运行时手动就无法操作了,因为把自动标志串进了手动条件里进行手自动互锁用
我说的“手动”,与你说的“自动-手动”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我用三菱的做的,手自动切换的FB模块

网友C:
怎么没有图片呢

网友C:
然后还有好多的状态管理,报警,手动不完全复位,需要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夹紧缸为例,当出现H20.0夹紧报警时,如果把H20.0串进控制100.00的网路里,那么夹紧缸再出现异常时会自动复位,我想做成手动复位处理好故障,再按消除报警设备继续运行
为什么会出现“夹紧缸再出现异常时会自动复位”现象?
想法出来,大胆编程测试
清除故障,“手动复位”,设备接续工作。
这只是软件解决问题,如果设备经常出现同类故障,要从硬件上彻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什么意思呢,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电磁阀椒单电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看这个图没法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方便加我下,QQ不,283138062像你请教一二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似你的系统没有使用触摸屏,程序就相对繁点。
现只针对“夹紧”做个处理,供参考。
出现夹紧报警,立刻切断100.00输出,如果不希望切断100.00,用set-rset指令好了。
看程序,好像说过逻辑步进控制,控制好“步”,在具体“步”上出问题,“手动”解决。
最好有提示,以便操作工按对手动键。

网友D:
做一个单步信号,单步时设备停止按一次启动设备动一下,再按下单步时接触此功能设备自动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夹紧的W50.00是这样驱动的,所以在自动运行时无法驱动,因为是单电控所以写了一键启停,触摸屏上做了一个按钮,上面的附件里没有体现出来。误导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