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7):
机器搬迁是常有的事。喷胶机器人(安川DX200),要求精度不高的情况下,比如我原来设定用户坐标系跑的机器人轨迹程序(比如在一个正方形桌面上),换个地方重安装,位置和原来有偏差,我想用用户坐标系来调整正方形桌面的位置,这样在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基本上能保证轨迹一致。问题是如何示教到机器人设定的用户坐标系的原点位置。

网友A:
要重新编辑喷胶的程序

网友B:
一般机器人换位置但是做的产品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点位运行的起始点和方向不同。改变使用者坐标系的位置和方向应该根据你原来使用者坐标相对产品位置运行的起始点和产品平面与使用者坐标方向的角度来定的。一般应该是起始点就是原点,方向应该和产品平行或者垂直。这样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