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37KW,请问红圈标注处的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

楼主(2018-02-27):
师傅们!西威变频器37KW,请问红圈标注处的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请帮忙确认一下,上面只有一圈黄色标注。

网友A:
有实物,取下测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可调的直流30V稳压电源测一下,把稳压管串一个1W51K左右的电阻焊上,把30V电压先调至10V以内,数字表黑表笔接稳压管下端,红表笔接二极管负端,慢慢调整可调电源,这时表显示稳压值升数,当调到谋一值,数不再上升时,就是稳压管的稳压值了,这时你调到30V这个数也不会动了。我估计是18V的稳压管,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网友D:
16-18V只要知道开关电源输出多少,减10就是了

网友E:
同意4楼的说法,这个应该是控制igbt导通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安照“用可调的直流30V稳压电源测一下,把稳压管串一个1W51K左右的电阻焊上,把30V电压先调至10V以内”方法,测得16V稳压。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互相学习

网友B:
回复 网友F:
30V以内的稳压管可以用这种方法的。再高的话,就要可调范围宽的稳压电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的直流30V稳压电源测一下,把稳压管串一个1W51K左右的电阻焊上,把30V电压先调至10V以内,数字表黑表笔接稳压管下端,红表笔接二极管负端,慢慢调整可调电源,这时表显示稳压值升数,当调到谋一值,数不再上升时,就是稳压管的稳压值了,这时你调到30V这个数也不会动了。我估计是18V的稳压管,你可以试一下。
谢谢分享。这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