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7):
第一张为变频器寄存器读写控制图 ,Mcgs和变频直连Modbus通信

第二张为Mcgs通道设置图,设置后变量是默认连接还是自定义呢?
第三张为建立按钮,按钮关联,这样可以吗?我设置好后触摸屏开机就发送数据,但是数据和控制变频器的肯本就对不上,求大神指导

楼主:
大神们没有回答的嘛?

网友A:
找个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程序看看。地址对应上

网友B(2018-04-15):
这样好像不行,读数据可以。我用马达保护器测试也不行。正在研究中。

网友C(2018-07-28):
你好,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把我自已用昆仑通态和富士变频器通信的方式说一说,变频器正转按钮直接在它的按下脚本程序中写入 控制字=01,在这之前你创建一个数据控制字,然后将控制字关联到4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