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左移指令程序输不进去

楼主(2018-02-27):
本人用Gx-works2画梯形图但输不进去,请教前辈们哪错了?

网友A:
呵呵;先报PLC型号;
老款的是不支持此指令的;

网友B:
先看所选PLC是否支持该指令,再看指令格式、字符等是否符合。

楼主:
谢谢各位,pLC是三菱Fx1n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pLC是三菱Fx1n系列的
都已经停产的,你确定你的是新的,
这个不支持好像

楼主:
我并没上传程序,只是在编程软件上编辑梯形图。

楼主:
我并没有上传程序,只是在Gx一works2上编辑梯形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pLC是三菱Fx1n系列的
ROL指令需要FX2N或以上机种支持。

楼主:
谢谢,晚上回去试下,电脑没带过来。

网友A:
软件里PLC选FX2N就可以输入了;
FX1N FX0N FX1S FX0S这些是不支持此指令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教!

楼主:
 巳经搞好了!再次感谢各位前辈们!

楼主:
这是我们厂设备程序里里的一小段,请问下这是控制变频器们吗?

网友A:
呵呵;这是模拟量模块对应的编程,输出出是不是带变频器与程序无关的;
但你输出模拟量可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也在百度看了些资料,正如你所讲,是对数模转换模块的读写程序,也是一知半解吧,它的输出是接变频器的,控制产品输送带的速度的,再次感谢您!

网友E:
查下指令表,看cpu支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