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OL故障

楼主(2018-02-27):
台达变频器待机状态下报OL故障
一个机柜里两台电机各用一个台达的变频器控制
还没有开机,在待机状态下,突然一台变频器报OL过载,另一台开机,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处理?

楼主:
还是程序有问题,突然开机的时候报了OL故障,有干扰?

网友A:
你这变频器运行是IO端子控制还是通讯控制。如果是IO端子控制,要查看程序,看看有什么冲突。如果是通讯控制,主要查一下是否干扰引起,另外,你这个机子是以前正常运行的还是刚安装的,环境潮湿吗?过年电源关闭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通信控制的,刚装机,电源关闭。如果是干扰,那是要通信线加磁环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正常运行的时候开关机都挺正常的,就是待机状态下偶尔会有这种现象,关键是有一台怎么开机了,这就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在机柜里面在,就是电机是水冷的,通的有水管,不过变频器那里没有水管

网友A:
就可靠性来说,变频器启动控制,故障复位,报警信号采集,最好用PLC的IO口控制,而且你变频器数量本身就不多,速度控制用通讯控制,主要是为了经济上考虑,模拟量模块价格比较高。通讯线用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加磁环试试。变频器输出也可以套个大磁环,多绕几圈,输出线也用屏蔽线。

网友B:
干扰的可能性较大。证据是没有开机信号,有一台就开机了,这就是症结所在。检查接地是否良好,检查接线是否动力线与信号是否混在一起,强电与弱电分开布线。两台变频器可装在两个柜子里。

网友C:
很简单,你用面板控制模式试一下还是这样就直接送修吧,这样的故障现象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