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管测量

楼主(2018-02-27):
电磁炉功率管如果不拆下测量,待机及加热过程中,GCE管脚电压大概多少。有人测量过吗?

网友A:
貌似这样量很不方便呢,好像也不允许(以前看到的资料)

楼主:
我现在测量ce有300伏直流电压,GE有300伏直流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B:
没有在通电的时候测的吧,小心炸机呀。

网友C:
不建议你带电测量,一般功率管有问题就是短路,干嘛不拆下来测量,拆这个没难度,如果换这个管,建议你连那个黑色的电容也一起换

网友D:
电磁炉基本是谐振控制,靠测电压不准,GE不会超过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基本是谐振控制,靠测电压不准,GE不会超过20V
那还是拆下来测量了,已经坏了。

网友E:
  高手云集呀!

网友F:
工作的时候,不要测试,怕炸管,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