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8):
本人想做一台绗磨机但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控制原理和加工工艺。自己闷头做了几天也没有什么进展,恳请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绗磨机,基本就是砂轮转速和进刀量什么的。

网友B:
这个你得知道工艺才行,你不知道工艺怎么做呀,你可以问问有用过这方面机器的人,了解一下动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加工工件内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的谢谢

网友C:
有成品的,可以参考最后,看下其它兄弟的设备,就有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