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三菱FB块:每个液压阀的动作都要用一次功能块吗?(20180228)

楼主(2018-02-28):
第一次用三菱的FB块,有个液压阀的选择功能做成了功能块,这样的液压阀在设备中有22个,每个阀的动作都要用一次功能块吗?还有其他简便的方法吗?

网友A:
集成FB块,这不就是简便的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个阀就要写22次,右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比如定义数组,或者结构体,然后把22个操作写一次FB完成?

网友B:
三菱有块么,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下啦

网友C(2018-05-08):
这个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