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触电通电为什么后面线圈不通电?

楼主(2018-02-28):
触电通电为什么后面线圈不通电?这是为什么?
m5.0不通电的原因

网友A:
上升沿没有用过?

网友B:
上升沿指令就是这样。

楼主:
我用强制表强制上升沿指令亮,后面还是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沿指令就是这样。
什么意思,前面有用到这个上升沿指令,用的是同一个触电触发,但是前面的程序可以运行

网友C:
找到它的状态看看,不通查程序,看是否被复位了

楼主:
前面有复位指令,将它复位了,但是断电一直保持复位,。给它通电怎么解决通电问题,

网友D:
把上升沿去掉,然后在强制,如果有了,在查找上升沿是不是被复位着,
反之如果还没有,就请按楼上的查找

网友E:
一般情况就是其他地方M5.0被复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沿指令就是这样。
什么意思,前面有用到这个上升沿指令,用的是同一个触电触发,但是前面的程序可以运行
只看这程序没问题,还要看复位程序。把上升沿去掉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F:
你好是边沿执行,只有从OFF到ON的一个周期,你在线看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网友F:
你前面的条件是否一直On,如果你前面没有ON,而边沿检测到一个上升沿,后面的置位也不会动作

网友G:
反正博图的上升沿我是没用好

网友H:
你的边沿居然可以一直绿色,我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I:
如果前面的有复位一直R,则此处无法置位为1.

需要先把前面的R和这个逻辑分开,不能同时的。

博图V14版本的上升沿感觉应用正常了,V13版本不稳定。

网友J:
是其它地方有复位指令吗?现在找到原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