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重叠字是什么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8-02-28):
客户拿来一个触摸屏,触摸屏重叠字,是什么怎么回事呢、我变频器修都多些,触摸屏经验少。大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软件没设计好
或是.....过来缺脚本。

网友B:
触摸屏的显示有问题吧,触摸屏是LED还是液晶的,建议直接更换显示板

网友C:
像是触摸屏的程序损坏了,可以试试重新下载

网友D:
如果不是液晶问题,就是主板不好了。估计液晶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E:
使用编程软件把重叠部分删除,可能有人修过程序。多个相同界面,复制粘贴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每个页面都这样?

网友G:
一直正常使用着的,突然这样,99%是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H:
哈哈,这是不是需要修液晶电视的家电维修人员来处理啊?
你试着在家电维修论坛上求助试试。记住,就说是液晶电视。否则,怕是没人敢回答你。。。

网友I:
以前液晶电视修的多了,这个现象是比较少见,类似的现象是画面缺失,我修液晶屏一般是修数据线的接口排线端,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启发

网友J:
感觉是系统问题,可以考虑代换一下屏试试

网友K:
这个一般是液晶驱动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L:
估计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M:
感觉是硬件毛病,问下程序有备份没。有的话重新下载

网友N:
重新下载数据后重启还是那样的话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O:
100%硬件问题

网友P:
如果正常使用中没有人动过就出现这问题就是硬件屏的故障,换屏
要是有人修改过软件,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界面上的布局没搞好!

网友H:
硬件故障。把所有电解电容全部换掉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