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8):
我用过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对某些指令不太熟按F1就可以调出帮助,里面有该指令的解释和简单例子,但我现在刚接触三菱的编程软件 没找到类似帮助,请问三菱的编程软件有类似的功能显示程序中任何指令的解释和示例吗或者需要下载什么帮助文件才可以吗

网友A:
有帮助,你看工具的菜单栏有没有帮助这一项,好像软件自带的这种文件,安装到软件的目录下可以自己找

网友B:
有的,DEVELOPER好久没用了,WORK2和西门子一样的,选中什么指令直接F1就出来了,你的没有很可能是帮助文件没有了

网友C:
有啊,在帮助菜单里面找一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有帮助 但没有指令解释的这个功能,你可以看截图,然后我想说的是在查看程序的时候为方便理解,在程序中对该指令进行怎样的操作可以跳出该指令的解释、程序示例,例如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对程序中任一指令都可以按F1就会跳出该指令的解释和示例,我想问是有这种类似功能没有 或者说需要下载什么版本的三菱编程软件才有这功能 或者三菱编程软件没有这种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不是work2 二是GPPW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不是work2 二是GPPW

GPPW没有指令帮助,除非你买的是正版GPPW。

免费提供的版本均不包含指令的CHM帮助文件,包括三菱中国官网免费提供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不是work2 二是GPPW

GPPW没有指令帮助,除非你买的是正版GPPW。

免费提供的版本均不包含指令的CHM帮助文件,包括三菱中国官网免费提供的版本。

那如果我换成work2软件呢 不是正版的有指令帮助文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不是work2 二是GPPW

GPPW没有指令帮助,除非你买的是正版GPPW。

免费提供的版本均不包含指令的CHM帮助文件,包括三菱中国官网免费提供的版本。

那如果我换成work2软件呢 不是正版的有指令帮助文件吗

FX在GX Works2上的指令帮助需要另外安装,在GX Works软件包内已经包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可以具体点吗 我下载的是1.77Fworks版本 解压后就安装了 不知道哪个文件下有FX的帮助安装

网友B:
回复 楼主:
解压后有两个文件夹disk1和disk2,其中1为work2软件安装,你要的FX帮助在2里

网友E:
有的,你可以试试按F1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已经好了 但是现在新出了个问题,安装好后用了才一天,第二天按F1仍然提示安装帮助文件,重装后不行  全卸载重装也不行 都是提示安装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