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变频器的功能设置来防止烧潜水泵呢?

楼主(2018-02-28):
如何利用变频器的功能设置来防止烧潜水泵呢?
现有正泰变频器带5.5KW潜水泵,偶尔会碰到水位开关损坏,水泵干转而烧坏。
查了一下正夵变频器的
基本参数组,F012是电机自学习,其中全面自学习选项,能否通过它来防止电机烧坏呢,
理由是如果电机温度高了,必然会引起电流参数等发生变化,能否通过此来让变频器跳开保护电机呢?
具体是F2.05~F2.10参数设置。如图。

网友A:
首先确保水位超出下限,立刻断掉变频器运行,直接把水位的开关线接到变频器多功能端子,利用参数组进行停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水位超出下限,立刻断掉变频器运行,直接把水位的开关线接到变频器多功能端子,利用参数组进行停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控制,
有就是你的成本允许吗,如果可以加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水位超出下限,立刻断掉变频器运行,直接把水位的开关线接到变频器多功能端子,利用参数组进行停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控制,
有就是你的成本允许吗,如果可以加PLC
可以加PLC,有点大才小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水位超出下限,立刻断掉变频器运行,直接把水位的开关线接到变频器多功能端子,利用参数组进行停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控制,
有就是你的成本允许吗,如果可以加PLC
可以加PLC,有点大才小用了
现在PLC的价格特别低了。
关键是你要求更好控制方式,那就是PLC控制了

网友C:
呵呵;就这一个要求有没要加PLC ?

网友D:
增加这个流量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E:
烧潜水泵除了密封问题造成进水外,主要是干抽造成的。
干抽时电流小,利用变频器报警的开关量输出,当启动达到设定电流时,变频器的报警点接通,作为变频器保持运转的条件之一,如果报警消失,变频器做停机或者搞个声光报警,利用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组合应该能实现。

网友F:
可以通过变频器掉载保护功能实现,具体看变频器型号,设定最低保护电流,低于设定值保护停机或降速运行。

网友G:
输出压力检测开关,控制变频器的起停。

网友H:
不知道变频器的功能如何,解决楼主的方案,要么检测水位;要么检测出水压力;检测电流需要做一些逻辑判断,总之,如果变频器自身没有这些功能,就需要外部做工作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出水口接个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嗯,这个很省事。可操作性也很强。选一个可靠一点的。这个主意还不错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输出压力检测开关,控制变频器的起停。
简单,有效的方法,赞一个。

网友J:
1.用电极式的液位计 比浮子式的可靠性高的多
2.有带过载热保护的水泵
3.可以检测出水口 流量 压力 最简单的我见过在出水口打个孔焊一个火花塞的!就是电极式原理
4.我认为靠变频器保护这种情况 不靠谱!因为潜水泵是按照水侵泡条件设计的 铁心比较小 发热量大靠水散热。当水泵暴露后失去水的散热 导致烧毁,这是外部条件的变化,靠变频器的电流保护有用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H:
这个就是要简单可靠,但我认为电接点压力表 可靠性并不咋高。我认为比较实际的是安装2套 液位计HH H  L  LL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K:
还是用保护器吧,更简单且易操作。

网友H:
回复 网友J:
也可以。像这类需求,就是要选择简单,可操作的方案。

楼主:
谢谢大家,如果能用变频器能实现保护是最简单省事直接的。
而且一般潜水泵里面都有超温保护,但是泵内超温保护反复跳,仍然会烧电机。
我们这儿是偏远地区,暂时没有条件加装电液位计  出水口压力检测比较麻烦,要传感器,改动电路,
暂时都不具备条件。
  在变频器手册里看到这几个参数,就想着,  电机温度高了,阻值会加大,电流会变化,而空负载电流也会降低,
(空载能低多少呢?)  而且看到手册里有电机全面自学习功能, 就想变频器能否检测到参数变化,而有此功能呢?
 变频器是正泰NVF2G
 用PLC来实现就更不切实际了。成本太高,

楼主:
还有电机电感感值也会变化,不少吧,随着温度升高。 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L:
加装一个水位开关重复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变频器没有你说的功能

网友H:
有关变频器的功能,像这类问题,最好是咨询变频器制造商的技术,他们会明确告诉你,产品的保护功能种类和操作。我看楼主想要的这个保护,变频器里没。因为欠电流比较功能,一般的变频器里不会提供的。除非外部采用第三缸的比较器实现。当然,工程型的变频器实现这些工艺控制是没问题的。

网友N:
看楼主说了这么多,情况也说得比较细了,个人觉得通过温度来反映电机情况已经基本不可行了,毕竟电泵那边你是没法改得了是吧。还是从水入手来的更直接,水吗,要不就是压力,要不就流量,要不就是水位。

装压力表或者流量计都需要引支管,或者配短管等,总之需要修改管路,比较麻烦,所以水位应该是更直接的,上面已经有人提到了。加一个浮球或者电极式液位计放到水中而已,电缆稍加固定,避开泵的吸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电缆长度和触点容量了,直接接入的话至少选3A的保险点,通过中间继电器那就另当别论。

如果担心浮球或者电极式液位计漏电,要么你就把浮球/电极信号接入的检测回路电压等级改为AC12V,需要加变压器了,或者直接将开关改个漏电保护类型的,对于潜水泵而言,是否添加漏电保护也是个争议之处,如果要加漏电电流建议75ma以上,30ma不行。还有就是增加个漏电检测的保护继电器。

至于通过变频器本身而不增加任何外部检测,应该是不可靠的。

网友O:
水位开关用两个,串联常闭,又简单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