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里有点疑问,求证下?

楼主(2018-02-28):
程序里和x002串联你是否应该是m10而不是m100,程序是百度的。

网友A:
但就这个这个程序来说 应该是 M10
意思是限定D100的值,不能超过 4000
这也只是局部来看,但也不排除 m100 是个啥标志位,

网友B:
M100的通断由D100的值决定的吧

网友C:
哈哈;K4M100被程序用作模拟量转换使用,M100~M115就被占用;
所以X2后面的的确不能再用M100了;需用M100~M115以外的区域;

网友D:
应该看过完整程序才能确定。查查M100的程序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是想在网上找一个a/d转换模块控制变频器的程序,实际上后面的还没看懂。刚修了个三轴数控车床,z轴,X轴的限位都不能复位,报急停的警报,换了就好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这个程序里加法指令那一条仿真的时侯为什么只能加到2480呢,而且数据不能保持,还有就是上升沿触点x002为什么不能强制on呢?新手问题多呀。

网友E:
应该是FX 2DA的程序,FX 2DA的16位数据要分两次写,一次只可以写8位数据,所以这里将16位数据转移到M100-M115,以便于分别写高8位与低8位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FX 2DA的程序,FX 2DA的16位数据要分两次写,一次只可以写8位数据,所以这里将16位数据转移到M100-M115,以便于分别写高8位与低8位的数据
讲的很细,我朋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教初学者要耐心点啊,老大。此处m100,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E:
这个是三菱的操作数KnBm位组合,Kn是常数一般为(K1,K2,K4,K8)Bm为位地址如(X0,Y0,M0等)程序中用一个MOV指令将D100中的16位数据[B15...B0]传送到[M115...M100],[M115...M108]为高8位的值,[M107...M100]为低8位的值,位组合中K1指明连续4个位,K2指明连续8个位,K4指明连续16个位,K8指明连续32个位;如上面程序中的操作数K4M100就是指[M115...M100]这16个位,M100表示从M100开始的16个位,K2M100就表示从M100开始的8个位[M107...M100];至于M100为0还是为1则要看D100的最低位是0还是1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1、MOV K2400 D100没用脉冲指令MOVP
2、D100尾数不是1,M100不会动作
3、CMP占用M10、M11、M12,M100应为M10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