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奥林佩亚燃烧机专用风机用了6年,今天不工作了!(20180301)

楼主(2018-02-28):
奥林佩亚燃烧机专用风机用了6年,今天不工作了。郁闷啊!

网友A:
电容鼓了?咋不用3相电机?

网友B:
这个工作环境不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了?咋不用3相电机?
这是单相电机

网友C:
还真是的。风机用3相的比较可靠。单相的容易堵转烧线圈。原因就是启动元件损坏会导致此故障。如果加个热保护会好一些。我们原来用的单相风机后来都改成三相的了。就是因为启动电容易损坏。

网友D:
6年了,这启动电容也是够皮实了。

网友E:
话说电容顶了6年真蛮长了,我们3一4年就不行了。

网友F:
楼主换电容后怎么样?

网友G:
日本货呢
,没保养。

网友H:
楼主换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的。风机用3相的比较可靠。单相的容易堵转烧线圈。原因就是启动元件损坏会导致此故障。如果加个热保护会好一些。我们原来用的单相风机后来都改成三相的了。就是因为启动电容易损坏。
这个位置没有三相电源,距离较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了?咋不用3相电机?
这是单相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6年了,这启动电容也是够皮实了。
是的,我讨厌日本但小日本的技术确实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了?咋不用3相电机?
这是单相电机
???
重新放线麻烦。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风机 运行时间长后 扇叶灰尘太多后会导致震动,你们那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I:
单相电容式风机使用六年了如果只是启动电容损坏那质量还是杠杠滴。

网友J:
我感觉能用六年就已经不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风机 运行时间长后 扇叶灰尘太多后会导致震动,你们那有这个问题吗?
有这个问题,轴承容易坏,

网友K:
单相电机短时间不工作查线路和电容,长时间不工作要么没电要么已经挂了。

网友L:
楼主这个燃烧机功率还是比较小的,这种风机在出问题时候也就是有时候偶尔不转,我们通常是整体换新的,不然有时候由于没有正常点火造成温度降低造成生产的产品缺陷是不合算的,整个风机价格不贵

网友M:
相同功率的电机,单相的启动转矩不及三相的高,负载重时很难启动。

网友N:
温度较高位置单相电机,我都是直接拆下电容安放到柜子里面

网友O:
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P:
查得是什么问题,是电机坏了、还是仅起动电容坏了。

网友Q:
单相使用六年,质量挺好的,测量一下线圈有没有问题,转一下轴承是否正常,电容坏的可能性有点大……

网友R:
回复 网友I:
燃烧风机按说不是短时间运行
应该是机组运行他都要转起来。
不然燃烧室的空气怎么进去!

网友L:
回复 网友R:
一般是间歇工作的,除非你的设计功率偏小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反正风机电源,在工业环境,我都是采用三相电源,很早以前都是单相的电风葫芦,坏都是启动绕组的问题。挺讨厌的,有时要人为去用手助力启动。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此燃烧风机是线圈绝缘老化造成的损坏,所以只能更换。这个后续修好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