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8):
煤矿上有一个高压绕线电机 定子侧6KV ,转子侧电压1140V  功率1MW,想选一个变频器,放在转子侧,实现转子变频。找了半天大多数高压变频的。
请问哪个厂家有这样的变频器呀,最好能留个卖方的联系方式。

网友A:
低压线绕电机的变频改造都是定子变频,转子短路。高压的转子变频?那有什么好处呢?等于结构还是有结构没变,就是把有级调速变成无级调速了?

网友B:
1MW的转子绕线电机还真的没见过,为什么不是定子调频而是转子调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