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1):
请教一下:变频器直流母线的大容量电解电容如何测试好坏?

网友A:
电容表 内阻表

网友B:
电解电容的好坏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粗略测量,看看是否有充放电,另外配合电容表检测它的容量。当然,有时还要测测耐压值。购买时要在可靠商家去买。不要图偶便宜。

网友C:
LCR表,必须的。

网友D:
。数字电桥

网友E:
有电容表啊

网友F:
还是数字电桥好点。

网友G:
什么仪表都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