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将设备的核心,系统CF卡拆下来备份,以防万一。

楼主(2018-03-01):
将设备的核心,系统CF卡拆下来备份,以防万一。

网友A:
CF卡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F卡做什么用的
相当于你的硬盘,存储系统与数据用的,同理可以参照树梅派。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部分专利保密在里面,是个暴利的产品

网友D:
怎么备份?用GHOST做镜像?能确认更换不同的CF卡硬件品牌以后,还原镜像,装上去能用么?

网友E:
数控机床系统们用这种卡,其他我不知道,之前我看过师傅换过,你那是不是数控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普通的ghost软件,要用一些专业的软件才可以备份和还原。

网友F:
备份过公司的机器。相当于电脑的硬盘,GHOST备份不了,
、
、我也是无意中 复制 软路由系统才发现可以用软件备份整个CF卡。
好用。具体名字忘了、、、公司电脑上有

网友G:
机器应该是欧洲那边进口的,估计是意大利

网友H:
怎么看着像是DCS的DPU卡件?里面的CF卡是可以拆下来用读卡器读出里面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普通的ghost软件,要用一些专业的软件才可以备份和还原。
确实,有的专业系统本身就有备份按键,直接保存数据和设置出来,或者生成系统备份文件;导入或者还原的时候,也必须使用回专业的软件进行还原。

简单一点,比如家用路由器,都有导出和导入配置,不用你恢复出厂以后,再从头来过设置一遍。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普通的ghost软件,要用一些专业的软件才可以备份和还原。
用拷盘机可以解决。

网友J:
西门子的存储卡,同时备份最后就是搞丢了程序重写——一个月才恢复运行,

网友K:
不用解密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F:
能不能拍个照片。。看下是什么软件...谢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L:
明天有空我看看名字

网友M:
将软件、数据做个备份,维修就方便多了;但还没有见识过。

网友L:
回复 网友F:
软件的名字是什么,能不能说下~~~~~

网友N:
当硬盘用的CF卡

网友L:
能不能提供下软件名字?~!~谢谢了

网友O:
金贵的东东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软件的名字是什么,能不能说下~~~~~
软件截图,这个好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老师

网友P:
重要的设备确实是需要备份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试一下。。。
记得反馈下,GHOST反正备份就出错,用上面那个软件整盘备份,

网友L:
回复 网友F:
正在恢复的时候,动到读卡器的插头了,然后就认不出来TF卡.插上后,系统提示让格式化,但是不能格式化...这两天再发几张卡,等设备停了,再试下..

网友Q(2019-03-21):
回复 网友F:
老师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