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1):
P1-01:000Ch、P3-00:0001h、P3-01:0403h、P3-09:5055h
PLC里设置好映射表,RPDO1   D7000对应6040h,TPDO1  D7500对应6041h 怎么让伺服使能? 我往D7000里分别写06h 07h  0fh后还是无果。

网友A:
首先伺服驱动器使能开关合上,这样才可以启动伺服控制器,之后就可以按照协议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40h不能控制伺服使能吗?需要另外控制伺服使能?

网友B(2020-01-10):
我最近也想买CANopen的伺服来用,本来想用EnetCAT的,但是PLC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