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控制器

楼主(2018-03-01):
图片这玩意,谁用过类似的,有没合适的替代品?公司变压器用到的。
有经验的还麻烦将原理说下?操作注意事项给说下?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在百度上找到了个HMK-8,上海华明的,可以替代不?

网友A:
这个就是可以带负荷进行电压调整
运行中电压偏低可以直接上
不要频繁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知道有合适的替代品不?图中这型号2000年的,我网上只找到了上帖中写的HMK-8这型号。

网友B:
还是繁体字。以为是弯弯的呢

网友C:
这好像是及变压,稳压于一体的变压器。
买一个大一点的开关电源就可以替代

网友D:
没见过这样的宝贝,我们的变压器是手动调节的!

网友A:
这种还是建议找原厂的产品替代
要是换个厂家替代要考虑很多问题的
原厂的这些问题他们都能考虑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找了,毕竟不太懂,小心为上,我跟老板说让他找变压器的维护厂家,让他们配吧。我们自己就不买了。

网友E:
7楼的方法较为稳妥,无相关经验或资源时,通常如此;
毕竟电力变压器与电网相关,有一些限制条件。

网友F:
第一次见有载调压,见到的都是无载调压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大容量,高电压的变压器都是有载调压
我们以前用的ABB的20000KVA的35kv变压器就是有载调压
电压调节直接在后台电脑上鼠标点点就完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高电压的变压器都是有载调压
我们以前用的ABB的20000KVA的35kv变压器就是有载调压
电压调节直接在后台电脑上鼠标点点就完成。
,学习了,原来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