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1):
现在来了一台ABB ACS-800-0040的机器,上电就报CTRL B TEMP(4110),查说明书说是控制板超过了88度,测了下大板下面的温敏电阻,跟好的对比阻值也差不多,请教下坛里大神,这个控制板温度检测电路是大板下的那个温敏电阻测出来的吗?

网友A:
可采用倒推法,先找到温度开关或热敏器件,顺管脚与线路板的连线向后查找相关电路一直到CPU,报过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确实温度高,二是误报警,电路中【温度检测电路】或采样电路比如温度开关或热敏元件损坏 断线,CPU相关接口或内部异常。温度检测电路的个别元件异常,其电源电压异常。温度显示电路显示不正常等。。。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先找元器件,然后顺藤摸瓜

网友C:
你找不到温度检测的,我个人认为它是CPU芯片内部温度检测.可以调整参数让它不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有可能是,但是说明书上没看到屏蔽的参数啊

网友D(2022-05-16):
4110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E:
A-D芯片ADC10664的13脚为温度信号输入,当传感器脱板后,该脚电压为5V,不报警,该脚电压极低时,产生温度报警动作。
传感器端子X33并联电容C906,接+5V电阻R941,C906漏电,或R941断路,造成上电温度报警。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您好RMIO-12C主板报4110故障,他的温度检查在哪。感谢

网友E:
A-D转换后送MCU.

网友F:
好多情况查不出问题,可以考虑电机过热。

网友G(2022-07-22):
回复 网友E:
老师您好,4210才是您说的这样检查,4110是RMIO超温了才会报的故障。但是实际超过88℃时,并未报出4110故障,不知道RMIO板载有几个温度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老师您好,4210才是您说的这样检查,4110是RMIO超温了才会报的故障。但是实际超过88℃时,并未报出4110故障,不知道RMIO板载有几个温度检测
好像就这一路温度检测啊。没别的了。X33端子经A-D芯片送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