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1):
画好梯形图点击保存,输好工程名,却提示指定的工程不存在,是否新建工程,这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新建呀;

网友B:
选是。因为原本没有你要设定的工程名,所以新建工程创建成功!

网友C:
没有建工程,当然保存不了

网友D:
你要保存的工程原来没有,所以询问你是否新建这个工程,这样理解也合理。你只管同意,之后就会在你选择位置保存了刚命名的工程。

网友E:
另外编好的程序要转换才可以保存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呀,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