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 帮助问题

楼主(2018-03-01):
如图所示,FX帮助文件已安装,但程序中按下F1仍提示需要安装,卸载后重装仍然这样(编程软件和帮助软件均卸载重装),而之前能正常使用帮助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来实在是需要帮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您确定是GX Works2安装包吗?里面有的FXCPU专用帮助的啊。不过之前能用为嘛现在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我同一个安装包安在了笔记本和台式两台电脑里, 台式正常使用,笔记本帮助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重新卸载安装了很多次了 都不能使用 明明打开works2安装位置的文件夹都看到FOXdoc了的就是提示安装帮助文件

网友C:
满足了第一条,你再看看第二条满不满足,Reader 8.0以上。而且有编程手册了自己查找指令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