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1):
有一次有个同事去跟换一个三菱plc,换好以后发现经常不定时的自动停机,后来他又从边上拆了一个假设为B,把前一个称为A吧,他把A换到B,A机器正常,把B换到A还是同样的问题,他怀疑是机器外部故障,没弄好以后来找我,后来我发现问题是plc端子输出插排刚好一个公共点铜排变形了,导致一直接触不良,时好时坏!

在快过年时,有个同事提前回家了,一个西门子plc维修回来要接线,由于他提前回家了,于是我就去安装了,(,我问同事怎么坏的,他说是有一个铁罐掉了刚好把控制线压断了两根,操作工自己接线弄坏的)我安装好以后,plc电源有一个空气开关我没合,于是送电测量开关电源24V,发现只有16V.我还以为坏了,就换了一个新的,还是只有16v,把线拆掉一根,一量,变为24v.我想肯定是24v短路了,但一下子要查24v比较麻烦,当时我认为最大可能就是5个传感器,于是一个一个排出,果然就是其中一个,跟换后24V正常,在送plc电源后一切正常!

一次一位同事接到维修单,plc报无气报警,复位后,机器运行几分钟又报警,于是他把压缩空气输入X0.直接拆掉,结果还是一样报无气报警,我去现场看,发现机器运行时,振动一大,X0灯居然亮了一下,按理线已经拆掉了不可能会有输入信号的,拿电脑监控一下,果然x0有几下居然会自己有信号,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多余的点,于是就把点给换了一个!

网友A:
楼主写这么多,文笔好,我最怕的是找了半天,没毛病,替先换法后正常,老是担心故障再出现

网友B:
楼主肯定是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呀。

网友C:
楼主这文武兼备,什么都好

网友D:
我想问一下楼主第二个问题PLC到底有没有坏??
会不会原来PLC没有问题,只是开始没有找到问题就判定为PLC问题。
然后就楼主出马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

网友E:
最后一个x0故障,是plc内部故障了。有时间可以打开plc看看,是不是电子元件开焊了

网友F:
介绍的内容不错;
接触不良或受振动影响的偶然性故障,有时需观察、分析才能断定。

顺便说一个词的事;当然,是因为类似描述,在另外的地方亦见过。
“不定时的自动停机”,应当属于故障;而“自动”,通常是指正常的运行过程。
所以,或可描述为:出现不定时停机、不定时自行停机,等。

网友G:
接触不良的故障最麻烦,不找到故障点,换器件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H:
硬故障好找,软故障最是难查,楼主挺棒的。

网友I:
开关电源我碰到的一般是如果短路就直接不输出了,还有16V的没碰到过。

网友J:
第一个是细心观察,第二个短路导致电压下降,第三个是原件故障,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K:
都是实际经验啊,很实用。。。

网友L:
要经常做工作日志,记录、总结、交流。

网友M:
楼主也是经验丰富啊  短路我喜欢一路一路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楼主也是经验丰富啊  短路我喜欢一路一路拆
是的啊。拆了那个好了就换那个

网友O:
工作细心很重要

网友P:
我前年碰到个三菱PLC  M8029不输出,也是换个PLC就好了,代理商也未能解释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楼主第二个问题PLC到底有没有坏??
会不会原来PLC没有问题,只是开始没有找到问题就判定为PLC问题。
然后就楼主出马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
有没有坏也不知道了,因为同事签字拿去外修的,我也是后来安装时发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我碰到的一般是如果短路就直接不输出了,还有16V的没碰到过。
当时还有电流表量了电流,有1A多,另外那个传感器那边电线很烫有焦味!因为我碰到过两次,所以我怀疑是因为电流的问题把电压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也是经验丰富啊  短路我喜欢一路一路拆
因为是24v短路,我们一般不是传感器,就是电磁阀,而且当时快下班了,就急于想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前年碰到个三菱PLC  M8029不输出,也是换个PLC就好了,代理商也未能解释什么原因
我曾经碰到一个三菱plc,突然Run运行灯不亮,机器面板上都是打开的,连上电脑远程开启又好了,也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
其实自己水平也不行,只是在工厂做一个小组长,有时同事找我,我也只好硬着头皮上,没办法!

楼主:
不过也有时候因为错误才让水平上涨,比如一次接一个双速电机,一个新来的同事接好后,11KW电机有70个电流,他当时都吓一跳,叫我以后,才发现不过去高低速电机线接反了而已

网友Q:
每个故障都是要总结的。

网友R:
2楼、3楼为走过场式回复,“电工技术”版块限制此类回复,特予提示(亦可能 取消回复所得分数 以提示)。

以下是引用2楼xuzhaokun2018/3/1 19:45:56的发言:楼主肯定是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呀。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文武兼备,什么都好

------
楼主22楼说的有道理;多总结,更受益。

网友S:
上次现场修理一个施耐德的plc,输入端一直亮,线接不接都亮,这个点是个急停点,需要他不亮,我也不会施耐德plc编程,也没软件和线,最后我拆开plc用螺丝刀把输入点的光耦给抠掉了,好像一碰就掉了。焊接的软绵绵的感觉,不结实。
抠掉就不亮了,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