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2):
最近看了2篇高速传送带帖子,受益匪浅。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1833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1917

高速自动化生产线是实体企业长期追求的目标,特别是薄利多销的行业。请教各位大神是怎样方案实行自动化控制的?编程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我这里50-100ms级别的频率物料速度,5-10ms检测速度;光电扫描(含光电传感器、光幕,照相),其他还有哪些性价比高传感器?
信号检测处理用set/rst,上升沿,窄脉冲哪个更好?还有哪些?
执行机构用步进电机,脉冲电磁阀气动,还有哪些好方法?
就像帖子里大神说的,速度快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需要考虑PLC运行周期,中断处理,执行机构动作时间等等。
恳请做过类似生产线的大神指点。

网友A:
PLC有高速输入端口来接收高速检测信号;相应的,执行机构也得选用高速驱动部件,比如高速吹气电磁阀;至于PLC的扫描周期,则不需担心,现在的芯片处理速度已经够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方面需要哪些注意点呢?大师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B:
执行机构我们用直线电机。肉眼看不到它动作。用苹果手机可以拍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们就是做直线电机的,目前还是应用于3C电子、激光、LED等行业多些。
关于楼主说的,PLC、驱动器、控制卡、传感器等均都有高速光耦来做IO,响应速度没有太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