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2):
是否前者中性点引出,后者不引出?制作工艺上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区别就是高压侧的中性点端子有和无的差异(YND11有) 相位差30度
你所谓的制作工艺是指变压器本身还是说针对接线的制作工艺?
变压器本身没什么差异!

网友B:
这大概是引线的接法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