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2):
一、输入整流短路:1、生产线供电电压不稳,电压升高:这种情况是由于电压不稳造成电压超出了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的规定范围。或尖峰导致元件受损!这种现象一般会使生产线上多台变频器同时炸机!所以,应该保证良好的供电电源,尽量使变频器工作在允许范围之内而不是边沿。虽然说变频器有保护电路,但是有时来不及保护,要做好防浪涌的条件。变频器生产线要安排合理,频频起动的大功率变频器要与正常工作的中小功率变频器分路安装!如果线路浪涌较大,要在变频器输入端加装输入电抗器或浪涌滤波器。
2、变频器防护不完善:使变频器内进入雨水、潮湿、造成电路板导电。
3、整流桥和母线电容老化造成损坏!
二、驱动电路和IGBT电路:1、IGBT自身老化。2、变频器外部短路、接地等。
三、环境造成的:过热、导电粉尘、潮湿、引起的线路碳化,使驱动信号误导通。
四、触发端子松动,接触不良。检修时一定要把触发端子插好,并且不要拔下触以端子检修变频器。IGBT损坏大都会使驱动电路连带损坏,千万不要换上HGBT完事,要细心检查驱动信号波形是否正常。
放置年久的变频器一定不要拿来就上电!要用调压器慢慢加压。变频器要经常维护,吹扫变频器电路板,保持电路板清洁。撒热片也要经常吹尘,保证变频器良好的通风。变频器顶部不要放一些书本报纸。不常用的变频器要每月至少上一次电,时间一小时左右。以上是我的粗浅理解,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确实平常保养很重要

网友B:
楼主调压过程有什么注意点吗?

网友C:
学习了。
有一次光伏电站往我们站并网的高压柜进入老鼠发生短路导致我们站电网电压波动,一台160KW变频器炸机。
对于闲置或者备用变频器我是要求一直上电的,内部冷却风扇设定至温度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调到零伏,慢慢加压观察变频器动静。当调到80%左右时,听到接触器吸合声。没有异常了。再慢慢调到额定电压。这样做,停放1 -2年的变频器可以避免炸机!要标好额定电压的标记,或用表监视,以免调过压。

网友D:
三相380V的因电压过高烧的还真的不多,大多是环境不好或异物进入导致的比较多;当然还有些是用的小品牌的,本身产品质量就不过关;

网友E:
现在的电源电柜和各工控产品电源模块基本上都有防雷元件或者防雷模块。

网友F:
载波频率过高,电机短路,正负铜排【母线】极间放电,吸收板短路故障,长期超负荷运行。。。

网友G:
没有调压器,怎么才能慢慢提高电压呢?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虽然我没炸变频器过,今后对我工作有所帮助,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买个调压器呗,三相的高调压器,放置久的变频器不但要慢慢调到额定值,并且还要运行一小时左右才好。

网友I:
曾经就碰到过炸机,是因为变频器长期放置,受潮,送电短路造成的。

网友D:
变频器长期放置的话,需要先用低压通电,否则电容比较容易炸;
比如380V的一年以上没有通过电的变频器,可以先通AC110V电源2个小时,再升到AC220V电压再通二个小时,然后再接入AC380V,一切正常的话通电一段时间再带电机运行;

网友J:
从修过的变频器上面看,90%以上都是环境关系最大

网友K:
电气产品和人是一样的,也有生存条件的问题。这方面使用者往往不予考虑,人受不了的地方,设备能受得了?嘻嘻。如果能站在设备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就不会任其在恶劣环境条件下工作了。起码,必要的防护要有哇。

网友L:
端子接触不良的故障,可以防范而必须仔细。

网友M:
个人认为使用环境差是导致变频器炸机的最直接因素。

网友N:
质量问题,外在的供电问题,负载突变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O:
我们的备机都是清扫好后用大塑料袋罩好,一年充放电一次,变频器炸机还没有过,使用环境做好降温,防尘定期除尘,运行比较平稳

网友P(2019-05-16):
今天修一台旧的变频器,换上了全新的模块,上电瞬间炸机,结果发现整流桥炸坏,逆变部分完好。估计是机器很久没用了,主回路电容瞬间充电导致炸机。

网友F:
最危险 最隐秘 最难易发现的炸机原因是,主回路大功率滤波储能电容故障。电机短路 接地 堵转也是危险原因之一,静电的原因不易发现 往往被无视 载波频率高模块损耗的更是炸机原因的始作俑者,变频器选型偏低也是炸鸡的可能原因,变频器长时间不通电 变频器直流制动【无原因】打开 变频器上电启动 变频器经常断电停机 变频器输出突然甩负荷 又突然加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