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2):
50KW三晶变频器拖带18.5KW潜水泵,正常工作三个月左右,最近几天老是报E004故障。
已经自停机报了两次了,大概两天报一回,停机后断电半个小时,后再开机,还能正常工作。
请教一下大家,会是电机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泵房内配电柜电压稍偏高,其它设备都正常工作。

网友A:
先查三晶对应说明书上E004代码是什么报警;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有问题了,或者负载有问题,先确认一下机械部分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看下故障记录,在报警时电流大小。

网友D:
潜水泵绝缘坏了?或者过载啦?

网友E:
是不是潜水泵泵头有杂物,堵转或是电缆绝缘损坏了。如果方便拔出,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F:
建议还是检查一下你的泵

网友G:
水泵问题多点,先查泵吧

楼主:
深井泵,不是说拔就拔的。相当麻烦,  谢谢大家,  如果能准确判断,那就很好了,
4楼说得看一下故障记录,倒是是办法。不知此变频器有无此功能,咋样看呢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需要找到变频对应的说明书,查看对应的参数项,里面有故障时的频率,电流,电压,温度等等。

网友I:
水泵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J:
水泵轴承检查一下先。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看下故障记录,在报警时电流大小。
这的确是个好方法,查看变频器的报警记录。
按照楼主说的,不应该是泵的问题。
正常工作三个多月,这句话怎么准确理解,应该是间断运行三个多月吧?最近几天连续报,那么报故障时是设备运行了多长时间后?有无规律?

网友L:
从二楼提供的故障代码表可知为变频器恒速运行过流。个人认为潜水泵的故障可能性较大。原因是潜水泵在深井里特别容易出现密封坏导致进水,轴承卡死等过载的情况。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M:
大拖小是没设定好吗?

网友N:
线缆的绝缘不行,漏电电流大

网友O:
我也觉得是泵故障率比较大,或者井底有东西。

网友P:
监控电压,试着常规启动水泵的电流多少

网友Q:
期待楼主分享结果,个人感觉试着多检测电流对比一下,看故障是否在泵上面。

网友R:
不要猜,要用表去检测输出电流,去检测水泵的电气参数

网友S:
直接给潜水泵通市电看电流是否正常,正常就是变频器问题,否则就是泵问题

网友T:
水泵的绝缘坏了,检查下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