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上电显nst

楼主(2018-03-02):
我的一台ATV71 4Kw开始好的上电显rdy,我把另一台变频器参数复制进去后就显nst,且显示3Hz的频率,又到另一台机上重复制了参数,准备传到这台变频器上,但说不允许下载设置,请检查密码和保护,现在密码又不知道,我想问下有密码能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重设吗?谢谢!

网友A:
显示nst估计是原来的端子指令与现在的端子接线不一样。你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至于密码参数设置问题,71变频器不同电机,功率,建议不要复制参数,还是重新设置,然后自整定,建立电机模型。对于矢量控制达到一个稳定的控制模型。

网友B:
好像是不可以的,直接用恢复出厂设置,在慢慢修改。

网友C:
施耐德上电自检后是显示RDY的啊,给了运转信号就进入运行状态啊

网友D:
不建议复制,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手动设定参数。

网友E:
进来学习下,表示关注

网友F:
回复出厂。先

网友G:
没有使能信号吧

楼主:
谢谢大家,没密码不好复制,手动调参数好了

网友H:
原来的参数没有备份保存啊  那智能一个一个设定了啊

网友I:
NST检查下端子板右下角的PWR和+24V线 大概是这样

网友J:
看看有没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