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1PG

楼主(2018-03-02):
各位大侠好,我想请教下,三菱FX3U-1PG中的PG0+和PG0-是什么意义啊,它与台达伺服驱动器怎么连接啊?

网友A:
零点信号,回原点时可以用到,接伺服驱动器零点输出信号。
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不接。

楼主:
能请问下接在台达伺服驱动器那两个接口上吗?谢谢

网友A:
是接到对应驱动器上。

网友B:
接台达零点信号,一般来说就是Z相那个24V输出的信号。

网友C:
如楼上所说,接驱动器Z相单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