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8-03-02):
哪位高手.有没有电动机KV多大配多少大变频器KV实用口决.供采考.

网友A:
这个好像真没有,可以在使用变频器时问供应商,他们会给出相应的方案。

网友B:
好像有的变频器手册上面会有变频器功率对应范围之内电动机容量

网友C:
电动机KV多大配多少大变频器KV——这个就是一样电压等级就行了!
至于功率,普通驱动变频器功率与电机一致即可,重载驱动变频器功率加大一档,例如75KW电机用90KW变频器

网友D:
一般变频器都比电机大一档。

网友E:
具体要看负载的情况及变频器品牌/系列;

网友F:
kV就是电压等级。电压好高,不能算低压电机的等级了?还要用口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