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XP) 和电脑通讯不上, 该怎么恢复出厂?

楼主(2018-03-02):
如图, 原来设备上是两个 S7-200 (224XP)通过编程口通讯, 现在两个PLC, 其中一个能通讯上(估计是作为主站的那个), 另一个怎么也通讯不上, 想直接恢复出厂, 能不能在通迅不上的情况下恢复成出厂的设置?

网友A:
这款PLC有两个通讯接口了吧?再试试看。。只在plc本体上恢复出厂设置怕是不行的。得先通讯上再清空数据。

网友B:
PLC没听过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只有清除存贮器。清完后程序没有了,没法用

网友C:
直接与软件连上,直接清除PLC程序,那就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D:
切到编程模式再联机吧

网友E:
换个编程口试试下

网友F:
两个口在停止状态下都可以与电脑通讯,运行状态下口被占用,所以无法连接。另外plc是没有出厂值的,只有清空程序,重新编程。

网友G:
用可以下载的口改系统参数里面的波特率。普通电缆不支持187.5.改成9.6或者19.2

网友H:
CPU224XP有二个编程口,运行开关放到STOP位上二个口都连一下试试,还不行就找SIEMENS原装的电缆试;

网友I:
电缆没问题的话,stop状态进行连接吧。。。

网友J:
我来给出最终的答案:
1、S7-200系列恢复出厂模式可以使用早期的Step7 Microwin软件中附带的恢复出厂模式软件wipeout,该软件只能运行在Dos模式下,你可以在Dos的系统上或者在windows的命令符模式下。
2、使用winpeout只能使用西门子的RS232串口PPI电缆,不能使用USB编程电缆。
3、没有早期Step7 Microwin或者说玩PLC比较晚的同学可以在下面的地址下载该软件: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2123168/resetting-the-s7-200-to-the-factory-default-settings-(wipeout)?dti=0&dl=en&lc=zh-WW
4、该软件执行后,PLC内存以及缓冲区都将恢复出厂模式,通信波特率被重新设置为9.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