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TK6070

楼主(2018-03-02):
威纶触摸屏TK6070上电显示“触碰十字光标校准”提示,但触碰却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办?

网友A:
看看下面手册吧。
【方案】
电磁干扰与焊接火花的考验——电感式传感器的应用

网友B:
【方案】
MITX-6116:支持Intel Elkhart Lake平台处理器,面向物联网领域应用

网友C:
没反应大多是触板失效,送修吧;
【方案】
台达DVP-20PM实现可变同步区长度的追剪方法

网友D:
如果不需要校准,可以把校准拨码开关关掉,直接进入系统。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协助确保南非钢铁生产持续运行

网友C:
TK系列作为威纶的廉价款,用久了触摸板失效很常见的;一般是校正不了的;直接送修更换;
【方案】
三菱电机自动化参加第四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并签署节能项目合作协议

网友E:
送修吧,300元起步(返厂)。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为海洋运输保驾护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送修吧,300元起步(返厂)。
不用返厂,很多人都可以修。发给我修也是可以的。呵呵
【方案】
台达PLC在起重-集装箱方面的应用

网友G:
这种新的都没多少钱,维修划算吗
【方案】
英威腾高压矢量变频器在糖厂压榨机上的应用

网友C:
新的是不值钱,如果程序是自己编的,当然直接换新的了;
但大多客户都是随机器买来的,坏了就一台也不可能去再编一套程序,所以就算维修比买新机贵也是要修的;
【方案】
CNC | F0方式下PLC数据的写入&导出

网友H:
还有一点,一个点要触摸屏2s左右,不是点一下把。稍微按住一下,不要立刻松手。触摸板坏了50一个。

网友I:
如果动手能力强,直接淘宝一块触屏回来换上去;我修OPPO的R7sm智能手机也是,花大价钱购买屏幕总成回来换。

网友J:
我们也有用这个,程序先备份。

网友K:
只能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