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3):
去年说过差点烧了一台电机,今年刚上班我就看到有个电机不对劲,怎么新电机显得那么旧,一打听才知道电机换过了,说是烧了一台,我就更吃惊了,一台新电机,保护开关是我选的,怎么会烧?而且操作工知道是电机有一相线断了烧的,我去看电机断路器,电流被调到最大, 就是比额定电流大三分之一也不应该会烧,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电工是怎么让这台电机烧掉的,电机没那么容易烧的,去年都烧出臭味的那台电机现在还在用,今年居然让一台新电机给烧了。

网友A:
水货电工,不烧电机就奇怪了……

网友B:
应该多多培训一下这个电工

网友C:
是不是放假前搞卫生大清洁一相线断了没有发现,节后开工又没有检查就开机造成烧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放假前搞卫生大清洁一相线断了没有发现,节后开工又没有检查就开机造成烧电机了。

是不是断线,怎么断的线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原因根本就不应该烧电机,我还没见过保护无效的,如果保护无效,不会有人把整定电流调大,这不符合逻辑

网友D:
电机的质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保护频繁动作最终导致保护失效而烧坏电机。当电机保护频繁动作时应该查找原因而不应该是靠调整保护动作阀值来解决问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F:
是不是电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G:
是新的   说不定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质量是不是有问题

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说原厂生产的,就是送给别人修过的,还没有遇到过无缘无故烧坏的。

之所以烧了电机没有人去追究,就是有些人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原因,别人都不知道,只有维修工自己清楚,当然也可以拆开电机查原因,别人换电机也很辛苦,又不是故意让他烧的,搞得别人太难过也不好,以后知道了就好了,可能是去年的同一个人。

网友H:
设备有时候就怕停段日子再用

网友I:
打开电机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缺相烧的。

网友J:
用的综合保护器?

网友K:
我也想到了缺相
但是有整定电流保护按说不应该
我们公司电机基本上都上EOCR保护器
还是有效果的!
主要是防止马大哈!

网友L:
新电机也有质量问题的,所以也不一定是电工的事。

网友M:
电机缺相造成烧毁,应该安装电机保护器,要不然以后还会烧。

网友N:
缺相运行,发现得快(而及时停机)的话,有可能不损坏电机;当然,现在有缺相保护则更好。

网友O:
国产的吧,这边一台大伺服电机接地了,估计也是烧坏了。没有打开检查,即使检查也修不了,躺仓库睡大觉。外加散热风扇的

网友P:
用施耐德的可调空开做保护,只要你是配套的,就算你调到最大也大不了很多,过流直接跳开保护电机,德力西也有,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施耐德的可调空开做保护,只要你是配套的,就算你调到最大也大不了很多,过流直接跳开保护电机,德力西也有,简单省事
是用了这种,全是新的,如果没有跳闸不会调动的,很明显是调过,前面那些人说什么这样那样,水平就和这个电工差不多

网友Q:
我选用行货施耐德电机专用断路器保护电机,现在一台没烧!
其余设计选用正泰、德力西还有天正的,现在烧了好多

网友R:
这个,还是细心的问题,电机的声音是不一样,操作工如能及时发现,或许……

网友S:
电工能力不行

网友T:
十有八九是发现保护频繁动作,又找不到原因,又担心耽误生产,把整定值调到最大而烧毁的

网友U:
一个是电机为什么断线?怎么断的线?这个要清楚。否则,电机总是断线也不行呀。第二个是过电流的动作阈值,这个也要试一下,多大的电流,多长的时间会跳热保护?要实测一下,心中有数。否则整定完了保护的动作阈值,也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个是电机为什么断线?怎么断的线?这个要清楚。否则,电机总是断线也不行呀。第二个是过电流的动作阈值,这个也要试一下,多大的电流,多长的时间会跳热保护?要实测一下,心中有数。否则整定完了保护的动作阈值,也是白搭。
一个新保护开关还要试验一下?总说开关没有保护,我还没见过无效的,无效的是选择设是不对,
简单问题不反复说了,一个个都是搞电的老手至于一台电机都接不好吗?

网友V:
对于烧电机的,电气保护也不是都能保护。我们这里的电机安装有记录电流的无纸记录仪,看电机烧坏前的电流值,烧坏前一秒电流正常,下一秒直接就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就冒烟了。这么快的速度,保护机构还没来得及动作
听说前几天烧了一台30KW和一台250KW的空压机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对于烧电机的,电气保护也不是都能保护。我们这里的电机安装有记录电流的无纸记录仪,看电机烧坏前的电流值,烧坏前一秒电流正常,下一秒直接就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就冒烟了。这么快的速度,保护机构还没来得及动作
听说前几天烧了一台30KW和一台250KW的空压机电机

你的意思是电机前1秒还正常,过1秒电机就突然烧坏了(短路电流)? 还是前1秒正常,过1秒电流就变得很大(缺相电流或者过载电流的大小),然后并不清楚过了多长时间电机才烧坏,你并不清楚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冒烟的这个时间有多长? 还是你亲眼看到过流瞬间就马上冒烟了?还是你只是自己的猜想由此判断不足以让保护装置动作? 请你说清楚一点让大家都明白。

网友W: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过载了不是去找原因而是调设定值!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他们就不接受教训吗?

网友X: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对于烧电机的,电气保护也不是都能保护。我们这里的电机安装有记录电流的无纸记录仪,看电机烧坏前的电流值,烧坏前一秒电流正常,下一秒直接就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就冒烟了。这么快的速度,保护机构还没来得及动作
听说前几天烧了一台30KW和一台250KW的空压机电机

你的意思是电机前1秒还正常,过1秒电机就突然烧坏了(短路电流)? 还是前1秒正常,过1秒电流就变得很大(缺相电流或者过载电流的大小),然后并不清楚过了多长时间电机才烧坏,你并不清楚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冒烟的这个时间有多长? 还是你亲眼看到过流瞬间就马上冒烟了?还是你只是自己的猜想由此判断不足以让保护装置动作? 请你说清楚一点让大家都明白。
你的说法我不敢恭维,确实有部分电工乱调过流整定值导致电机烧毁。也有特殊情况,我们有一台电机,忽然放炮,导致漏电断路器跳闸。还在保质期内,厂方过来鉴定,保护电路完好,电动机质量有缺陷。免费换了一台。我以前有个电机厂的同事,他说电机烧了,原因多种多样,过流,缺相。先天性缺陷的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对于烧电机的,电气保护也不是都能保护。我们这里的电机安装有记录电流的无纸记录仪,看电机烧坏前的电流值,烧坏前一秒电流正常,下一秒直接就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就冒烟了。这么快的速度,保护机构还没来得及动作
听说前几天烧了一台30KW和一台250KW的空压机电机

你的意思是电机前1秒还正常,过1秒电机就突然烧坏了(短路电流)? 还是前1秒正常,过1秒电流就变得很大(缺相电流或者过载电流的大小),然后并不清楚过了多长时间电机才烧坏,你并不清楚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冒烟的这个时间有多长? 还是你亲眼看到过流瞬间就马上冒烟了?还是你只是自己的猜想由此判断不足以让保护装置动作? 请你说清楚一点让大家都明白。
你的说法我不敢恭维,确实有部分电工乱调过流整定值导致电机烧毁。也有特殊情况,我们有一台电机,忽然放炮,导致漏电断路器跳闸。还在保质期内,厂方过来鉴定,保护电路完好,电动机质量有缺陷。免费换了一台。我以前有个电机厂的同事,他说电机烧了,原因多种多样,过流,缺相。先天性缺陷的也不少。
我没有说没有质量问题的可能性,但是概率很低,什么原因多种多样,有那么多吗? 一个几百人的工厂,一年300天生产,烧个三五台是正常的,90%以上是过载和缺相,哪里还有什么多种多样,什么机械问题,轴承坏了,不都表现过载吗? 当然也有异物直接把线圈划坏,有人还说什么扫膛,啰嗦半天,就是要是这个属于复杂的其他难以预防的情况,难道不也属于过载吗? 还说什么摩擦发热烧毁,但是不会过载,他还硬要说铁磨铁只会发热不会过流。这个问题争无数次了,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对于烧电机的,电气保护也不是都能保护。我们这里的电机安装有记录电流的无纸记录仪,看电机烧坏前的电流值,烧坏前一秒电流正常,下一秒直接就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就冒烟了。这么快的速度,保护机构还没来得及动作
听说前几天烧了一台30KW和一台250KW的空压机电机

你的意思是电机前1秒还正常,过1秒电机就突然烧坏了(短路电流)? 还是前1秒正常,过1秒电流就变得很大(缺相电流或者过载电流的大小),然后并不清楚过了多长时间电机才烧坏,你并不清楚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冒烟的这个时间有多长? 还是你亲眼看到过流瞬间就马上冒烟了?还是你只是自己的猜想由此判断不足以让保护装置动作? 请你说清楚一点让大家都明白。
你的说法我不敢恭维,确实有部分电工乱调过流整定值导致电机烧毁。也有特殊情况,我们有一台电机,忽然放炮,导致漏电断路器跳闸。还在保质期内,厂方过来鉴定,保护电路完好,电动机质量有缺陷。免费换了一台。我以前有个电机厂的同事,他说电机烧了,原因多种多样,过流,缺相。先天性缺陷的也不少。

还有人说什么电机老化绝缘自然损坏, 我在60年历史的工厂干了10多年,电机绝缘的寿命好像都比机器的使用寿命长,没遇到很老的电机,就是很老的在用的电机也能用。当然也会有少数质量差的, 并不能保证完全不烧电机,但是我说的这个,操作工都知道是缺相了,他是瞎猜的?

网友Y:
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电机烧了,原因很多,得一项一项排查,得找到真正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Y:
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电机烧了,原因很多,得一项一项排查,得找到真正的原因

都用几天了,还排查,电机接线盒里的线断了,电机是运动的而且是振动的,还排查,排查的原因就是接线盒里的线没有卡死固定。

网友Z:
打开电机看看是什么原因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打开电机看看是什么原因烧掉的?????

送修几天了,还打开电机,难道维修工说断线了你还不相信,有点逻辑思维吗?当然他可以说检查时又接上了,振动又断开了,总有各种理由。

网友U:
回复 楼主:
一切皆为有可能。新买的?就没问题了?那你的问题又是怎么出的呢?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要做一饭店差研究嘛。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过载了不是去找原因而是调设定值!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他们就不接受教训吗?
看看这些帖子就知道为什么不吸取教训了,因为说辞全都是一模一样的,还一个接一个,我发现我太纠结一台电机了,对如多数人来说,烧了很正常,而我认为90%是可以避免的,不仅为公司减少损失,也减少自已的工作量。

网友P:
烧电机有时候也不能完全避免,前天一条复合线的压纹轮的变频器汇川报ERR13,复位一分钟还报,以往一般是主板的问题,但这次竟然是电机的星点接拍处的一箱的接电竟然是差不多烧断了,这个电机也是用了7年了,比较隐蔽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P:
烧电机有时候也不能完全避免,前天一条复合线的压纹轮的变频器汇川报ERR13,复位一分钟还报,以往一般是主板的问题,但这次竟然是电机的星点接拍处的一箱的接电竟然是差不多烧断了,这个电机也是用了7年了,比较隐蔽的故障
好品牌的变频器一般不会烧电机,我有5年维护80多台某类设备就有80多个变频器(私活),160台电机(1.5到22KW都有),半数10年以上历史,少数20年以上,60%一年300天以上24小时运行,烧坏电机没超过5台,变频器换过3个,有一台电机是变频器坏了导致的,当时我就对另一个伙伴说变频器没有起保护作用,变频器肯定有问题,机修换了电机一试果然电机就过热冒烟(因为我们没包换电机,只负责电气故障处理,大电机换不动),换了那10多年外壳发黄的老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AA:
原来在铁厂,一天不烧几台电机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原来在铁厂,一天不烧几台电机都奇怪
最先我也在一冶炼车间,200多人的规模,多少电机没算过,一天烧几台,放炮起火都是常事,理由和这里有些人的说法如出一辙,就是意外无法控制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对于烧电机的,电气保护也不是都能保护。我们这里的电机安装有记录电流的无纸记录仪,看电机烧坏前的电流值,烧坏前一秒电流正常,下一秒直接就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就冒烟了。这么快的速度,保护机构还没来得及动作
听说前几天烧了一台30KW和一台250KW的空压机电机

你的意思是电机前1秒还正常,过1秒电机就突然烧坏了(短路电流)? 还是前1秒正常,过1秒电流就变得很大(缺相电流或者过载电流的大小),然后并不清楚过了多长时间电机才烧坏,你并不清楚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冒烟的这个时间有多长? 还是你亲眼看到过流瞬间就马上冒烟了?还是你只是自己的猜想由此判断不足以让保护装置动作? 请你说清楚一点让大家都明白。
不用我管这些事,也没在现场,但看过几次导出的电流值,一秒记录一次电流值,前一秒还是正常工作电流,下一秒就超过了记录仪或者说电流互感器的最大值,然后就没有数据了,电机烧坏!
回头再去找找以前的数据看看还有没有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对于烧电机的,电气保护也不是都能保护。我们这里的电机安装有记录电流的无纸记录仪,看电机烧坏前的电流值,烧坏前一秒电流正常,下一秒直接就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就冒烟了。这么快的速度,保护机构还没来得及动作
听说前几天烧了一台30KW和一台250KW的空压机电机

你的意思是电机前1秒还正常,过1秒电机就突然烧坏了(短路电流)? 还是前1秒正常,过1秒电流就变得很大(缺相电流或者过载电流的大小),然后并不清楚过了多长时间电机才烧坏,你并不清楚超过记录仪的最大值然后冒烟的这个时间有多长? 还是你亲眼看到过流瞬间就马上冒烟了?还是你只是自己的猜想由此判断不足以让保护装置动作? 请你说清楚一点让大家都明白。
不用我管这些事,也没在现场,但看过几次导出的电流值,一秒记录一次电流值,前一秒还是正常工作电流,下一秒就超过了记录仪或者说电流互感器的最大值,然后就没有数据了,电机烧坏!
回头再去找找以前的数据看看还有没有保存

你想证明什么? 你的记录仪最大值是多少?这个很关键,如果只有电机额定电流的两三倍,那也不能证明电机在那1秒就烧坏了吧

网友AB:
有可能是电机堵转引起烧的

网友V:
回复 楼主:
什么也不想证明,只想陈述一下看到过的现象,也许会对他人有些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有可能是电机堵转引起烧的
普通热元件正常情况下,堵转过流也会动作,不足以烧电机,我也把它看成是过载。

网友AC:
电机烧了,还真是不容易,很少电机烧掉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Q:
我选用行货施耐德电机专用断路器保护电机,现在一台没烧!
其余设计选用正泰、德力西还有天正的,现在烧了好多
国货是什么型号?望讲一下。

网友AD:
赞成楼主观点,烧坏电机中的90%是可以避免的,是不应该烧的。但楼主也没讲清楚,什么电机?功率?负载是什么?保护电器名称、型号?厂家?整定电流?别人调整后的整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