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3):
请教问题如题所示,在FB功能块中还有自定义的功能块,那么自定义的功能块的数据是如何传到FB块内呢。还有就是图片中P#DBn.dbx ,表示的是指针指向的名为N的数扰块的第X位对吗?

网友A:
1、块与块的数据交换可以通过IN,OUT,IN_OUT引脚来交换,最垃圾的方法是通过全局变量交换,这种方法原厂工程师是不会做的,这破坏了块的移植性。
2、P#DBn.dbx ,表示数据块的首地址,实际上完整的用法是
 P#DBn.DBX  Byte(Int) x

网友B:
还是C版解释专业。我再补充一句,P#DBn.dbx ,这种用法,你可以看看DB块对应的地址点是不是写了数据结构,这个看懂你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再问下,fb功能块中还有功能块,如图片上的就是fb块中的功能块,那这个块的比如图片上的LT的输出,给的地址就是p#db399.dbxn,而fb块的背景数据块是db309,那这个数据怎么给fb块的数据块呢?我看了fb块的in out in_out都是空的,只有stat才有数据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您说的是对的,确实是数数据结构,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指的是指向了数据结构的首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再问下,fb功能块中还有功能块,如图片上的就是fb块中的功能块,那这个块的比如图片上的LT的输出,给的地址就是p#db399.dbxn,而fb块的背景数据块是db309,那这个数据怎么给fb块的数据块呢?我看了fb块的in out in_out都是空的,只有stat才有数据地址,

这就是西门子的问题了,不通过上面的IN,OUT,IN_OUT传递变量值,而是通过全局变量传递,背景数据块虽然对应与FB,但是在西门子中,通过绝对地址仍然可以访问背景块中的数据,相当于全局变量的访问。

所以,在西门子博图中,已经将默认的这种方式改为非默认的,之所以不彻底断了这种方式是为了兼容以前的编程方式。

所以,你如果编程,应该通过IN,OUT,IN_OUT这种方式传递数据,这样也可以在使用其他厂牌的编程时保持良好的移植性。

网友C:
看得挺眼熟的 雷诺的?

网友D(2018-06-11):
变频器通讯里的状态字和控制字不就是这么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