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3):
有什么快速去除异味的办法?今天白班开窗吹了一天,还是味道挺重的

网友A:
是什么空间内。非得密不透风的,点那种香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高压开关柜的房间,门肯定不能敞开的。只能开玻璃窗,靠绿纱窗通风。

网友B:
首先将橡胶垫用开水泡一遍再晾干,味道就会很轻了

网友C:
喷点香水,或是如上楼说烧香。或是用84消毒液,气味不易散去,但是也有异味。

网友D:
只能多通风,空气流通快了味道散的也快;

网友E:
密闭的话,可能很长时间都有较浓的味道,不了解有什么好的方法去除;只知道通风对流加时间。

网友F:
估计你买的是劣质产品,好的产品摊开几天就散发差不多了

网友G:
夏天一热就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我买的,单位采购的绝缘胶垫。

网友H:
橘子皮,柚子皮,木炭包等等,受不了就少进去一点。

网友I:
应该使用之前在通风处晾几天先。。。

网友J:
在值班室也能有味道?你们的值班室没有和高压开关柜隔开吗?

网友K:
   新的绝缘胶垫都有一定的气味,主要还是采取通风换气的方法解决。一般配电室内都装有消防排烟风机和新风机,将其打开运行也可加快绝缘胶垫气味的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K:
风机位置安装在室内变压器那个房间的,离我说的房间隔了2个房间,起不了作用

网友K:
回复 楼主:
   要想彻底清除值班室的气味只有从气味的源头进行清除,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个人建议如果配电室有新风机最好长时间打开进行通风换气,只有将配电室绝缘胶垫的气味彻底消除才能保证值班室没有绝缘胶垫的气味产生。值班室可以参照楼上大家的方法来减少气味。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L:
是不是产品质量有问题哦

网友M:
放些木炭在旁边试试

网友N:
回复 网友H:
苯肯定超标,吸毒中。多拖拖地,正反拖

网友O:
铺设前先晾嗮下,洗个日光浴。

网友P:
配电房不会随时有人吧!
这个新的绝缘垫都是这样
只能时间来消耗吧!

网友Q:
橡胶质量不怎么好吧。

网友R:
使用前晒晒太阳

网友S:
鼠标垫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T:
放在外面晒几天,味道应该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S:
鼠标垫也有这个问题
鼠标垫很多都是作为赠送礼品,肯定低成本

网友F:
绝缘胶板异味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原材料太差要增加比较多的添加剂进去改性,混皮革塑料橡胶行业好多年了,很清楚怎样加工

网友U:
劣质产品味道大

网友V:
这个是正常的,和质量有关,最好晒几天再用。

网友W:
放茶叶梗或活性碳

网友X:
开窗通风都要10天半个月才能去掉部分味道,只是没那么刺鼻

网友Y:
光靠自然去味,时间可就太长了,种一些花,撒一些花露水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