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屏 链接 组态王 链接不上

楼主(2018-03-04):
搞了一天 始终没连上 求帮助
链接步骤:
1 威纶部分
1 在设置列表 新增选择 modbus server
2.设置按钮地址
2 组态王部分
1 选择设备和通讯方式
2.设置变量
3 做图形
威纶触摸屏部分
组态王部分
组态王日志

楼主:
不知我的意思表达清楚没有

网友A:
触摸屏是上位机,组态软件也是上位机,有必要联机吗??

网友B:
这个联机是要做什么呢?

楼主:
一个威纶控制一台机器 20多台机器 20多个触屏 数据全部集中到组态 组态统计数据到数据库 其他分析软件提取数据进行分析

网友C:
控制数据正常是plc来的,plc连接组态软件是正常路子

网友D:
楼主是把 灯1 的状态放在了LB0中? 楼主先监控一下HMI的LB0看看是多少

网友E:
感觉应该是通讯哪里设置不对,是不是电脑连接威纶通的USB口对应的不是com7?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能确定是com7 口

网友F:
用串口调试助手先手动发一条modbus消息看有回复没有,如果没有检查硬件和设置!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方法感觉实用,串口软件测试下,问题就好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威纶链接了 modbus精灵调试助手   无回应。。。。

网友H:
触摸屏和组态都可以仿真,
可以用虚拟串口软件先虚拟出两个交叉互连的串口,如COM1和COM2!
然后组态王使用COM1、触摸屏使用COM2!
触摸屏配置成Modbus RTU从站,站号为1,数据位8位、校验方式偶校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bps
组态王配置成Modbus RTU主站,其从站站号为1,数据位8位、校验方式偶校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bps
各自配置好后,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先行测试触摸屏
再去监控组态王发出的命令
都无误后
再先仿真运行触摸屏、再运行组态王
仿真测试无误后
再链接实际硬件!

网友I:
一般是组态王连接PLC.连屏也没做过。

网友F:
用串口调试助手,直观的看出有没有数据流,别的看不到数据流,数据不对就没有显示,

网友F:
特别先不要用MODBUS调试精灵,有时特不好用!直接用底层数据流交换信息!